楼主(2006-07-14):
CX-P里面已经设置了,主站 ,从站,两台机器用的都是CIF01,用线接的2、3、9,可是无法实现通信功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4,5短接了吗?

楼主:
主站PLC       从站PLC
2                   3
3                   2
4  5短接          4  5短接

9                   9
这样接对吗??无法通讯……

楼主:
我拆开CF01了,里面4.5没有接线,所以我在外边9针口短接也没什么用,觉得自己上当了!~~~
求助:我可以自己拿线短接4、5脚吗?功能上有什么影响?

网友B:
一:从你所说接线来看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可以排除这个问题;
二:要检查你的设置是否正确,在CX-PROGRAMMER里点左边“设置”---点“选项”---“从PLC传送”----“外围端口”---“通信设置”栏里选“标准”(也可选定制,但一定要记得两台PLC所设置是一样的通信标准)---“模式”栏里选“1-to-1 pc link(主站)” ---“选项”---“传送到PLC”。再用相同的方法设置另一台PLC把它设为从站。
三:程序中很简单的,主站侧:MOV(000,LR00)---MOV(HR05,200)---MOV(200,010)
                             从站侧:MOV(000,LR05)---MOV(LR00,200)---MOV(200,010)
                              指令的执行条件可自己选择下,可用00100,也可用25313常ON标志。
 ( 要是你还搞不定那你杀了我吧:))  93891182)

楼主(2006-10-26):
谢谢  楼上的细心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