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4):
钢厂热电厂锅炉车间煤粉仓测煤粉料位用什么仪表最好呀?请各位高手赐教。
一方面:精度;一方面:安全。相关设备必须是防爆的,接触式的不会跟料因为磨擦等产生较高温度或是静电。

原有用分节电容式的料位计,价格在十几万一台。我觉得用缆式雷达应该能测,超声波可能不适合,因为有粉尘,对波有干扰。

请联系   djgc_supcon@126.com

网友A:
就用E+H雷达就行!!!并且是两线制!24V DC供电。

网友B:
雷达料位计虽然较为方便但测量细粉煤特别是在锅炉粉仓中还是不太好。由于煤粉流的分布不均会造成粉煤堆积,粉仓满粉和低粉的环境温度湿度的情况不同,实际用起来很不好。在加上煤粉仓里的建筑结构。。。。周围的电磁波。。
所以,雷达最好用在原煤仓中,不适合细粉。建议暂时使用机械线缆。

网友C:
我有DE的射品频导纳料位计,价格便宜,美国原装。可以联系我029-83111848

网友D:
不大懂!帮你顶顶

网友E:
还是线缆 式的 简单 准确 ,其它的都  还不完善 ,靠 哪些监视  就等着冒粉 吧!

网友F:
关于料位计
可以用震动棒,和音叉的。 可www.zjkj.com.cn

网友G:
用承重传感器测量仓重比较合适.

楼主:
我原来就是做E+H销售的呢。呵呵。

楼主:
多谢指点
那我在高低料位各加一台音叉应该能解决料面不平的问题吧。

楼主:
射频导纳没用过,也没资料。不知有没有高温型的?测粉尘料位。最高温度可能达1200度。焦化厂灰斗料位(红焦)。

楼主:
珈玛射线现在能不用则不用,用它还要专门的上岗证呢,对身体也许有影响。

网友H:
楼主可以选择射频液位计就可以的,要以满足您的要求,请联系1336625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