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楼主(2006-07-14):
各位大哥:
 我是个这方面的外行,请问用变频器能给低速交流电机调速嘛?
 这样的变频器要多少钱?

网友A:
把你的电机的功率说说看?还有是几极的?

网友B:
这个多少钱肯定也要看型号,功率、参数等等来定价的!

网友C:
多少钱是根据你的惦记功率还有选择变频的品牌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