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4):
最近买了1跟编程电缆SC-09C用语连接三菱FX2N几FX1N可是怎摸也连不上几/显示通信错误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的,RS232断口(9针D形)厂家说电缆没有问题/请问是不是电缆选型错误?/或是通信设置错误如何正确设置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

楼主:
怎摸没人知道吗?
厂商/斑竹再那里?
我快几疯了

网友A:
调整COM端口:
软件默认为COM1;
你的笔记本可能是COM2,或其它;
把软件的端口改为COM2或其它...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
换台电脑试一下,可以的话就是原来这台电脑的问题了;

网友C:
檢查電腦端口

楼主:
用台市机没有问题/
笔记本电脑可以连接OMRON的PLC/就是连不上三菱的/用的都是同一个9针RS232-C端口/端口设置应该没有问题/我丛设备管理器里查的设置并进性了更改(同驱动程序设置1样)
应该那里还有问题没有想到/
请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D:
建议你多试几台电脑;

网友E:
建议更改COM口.问题肯定在COM上

网友F:
一个一个测试,先换几台电脑测下,还是不行,就换编程电缆

网友G:
俺是刚毕业的销售人员,不是很懂,不过如果其他人不能帮你解决问题的话你打个电话来我公司,我帮你问问工程师~我们是三菱的授权代理。。

楼主:
我不可能换机/我只想通过别的措施在现有条件下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