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4):
各位师傅,我是新手,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三菱变频器FR-A540本来一开机就显示频率的,后来不知怎么的一开机就显示电流了,要按一下MODE键才显示频率,但要关机再开又是显示电流,我看了说明书,说把158参数设为1,但我看了,是1,就是改不过来,请师傅们帮忙,谢谢!

网友A:
参数上锁了吧?

网友B:
在PU模式下参数才能写入,EXT下只能读出,不能更改;
可能是你在EXT模式下操作的;

网友C:
换个模式操作应该是可以改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