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7-14):
[]
如果变频器出现过载,我将输出频率降一点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A:
所谓过载主要是电机的电流过载了,对于恒转矩负载,降低转速负载不变,不管用。该过载还过载。对于变转矩负载,降低转速负载下降,管用。
条件呀,什么问题都不要忘记了条件!都不要一概而论!由条件,产生结论。

网友B:
哪里听来的呀?你是不是外行呀?还精?

楼主:
问题解决:我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运行时出现过载保护,启动几次都这样。
         我将输出频率降到45HZ,运行时就不出现过载现象了。我又将频率上调到48HZ,运行正常。系统压力也能得到保证。
谢谢大家的回复,更谢谢kdrjl的多次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我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运行时出现过载保护,启动几次都这样。
     我将输出频率降到45HZ,运行时就不出现过载现象了。我又将频率上调到48HZ,运行正常。系统压力也能得到保证。

谢谢大家的回复,更谢谢kdrjl的多次指点。
恒压供水是什么负载特性呢?是变转矩负载特性!记住你的这个经验。以后会有指导作用的。但是,也恰恰说明,你这个恒压供水系统的容量选小了。达不到工频的能力。太省钱了(节约成本有点过了)。这就是商业和技术的矛盾,用户再次“吃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