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4):
我家里用的是一般220v的单相电压,今晚我打开闸刀开关的盖子,发现进电表零线的保险丝溶继了,但家里用电正常。想问一下师傅,我家的电路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A:
超负荷了

网友B:
你家的地零线和接地线连在一起了

网友C:
应该如楼上说的!

网友D:
是的你家的地零线和接地线连在一起!

楼主:
今天早上,我仔细看了挂在楼梯口墙上的配电板下,却实有另一根线进我家,这样就有三根线进我家,一根火线,另外两根就是零线和地线了,现在零线断了,相电流是从地线过的了。请问各位大虾,我该怎么整改,如果我就直接把零线接通,不作其它任何修改,使用上会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将零线保险接好,以免地线接触不良烧电器.

网友F:
应改一下,把进家里的0线与地线分开来,不然漏电就麻烦了.说不定三孔插头的地线与电器外壳相连时同时地线也松了,那就危险了.

网友G:
象楼主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室内的零线和地线短路了。
在我们这个地方,采用的是零地合一的供电方式。
唯一的好处应该是防止窃电吧,呵呵~
不过这好象也增加了危险系数

网友H:
应当把零线和保护底线彻底分开

网友I:
同意楼上

网友J:
一旦总地线断了你家的有三项插头的电器外壳都带电,危险啊,还是分开吧

网友K:
支持8楼说的,不过光走零线的话电压不大,容易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