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6-07-14):
用PLC编程让三个灯循环亮涉及到什么算法呢?

网友A:
循环移位!!

网友B:
这个简单,用移位寄存器就能实现,在一般的教材都会找到的

网友A:
不好意思!!
刚才在邮件回复错了!!
我以为是另外一个人的问题!!
你这个是要用循环移位
也就是移位寄存器
SFTL 或 SFTR
还有几个指令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