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4):
因为F940触摸屏RS232口已经和Q系列PLC连接,现在想实现边接屏和边可以修改程序,但不清楚F940触摸屏RS422口怎么和电脑连接???是需要422转换还是什么??望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用RS422口与PLC相连,RS232连电脑;

楼主:
有道理,FX系列PLC就是这样做的,但Q系列是RS232通讯,用转换器转成422吗??,我有一个研华ADAM4520(232=>422),我想问Q系列和触摸屏与ADAM4520,怎么接线,具体怎么连,请告知,谢谢

网友B:
各位老大好,初来这里,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