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5):
我用的是Premium系列的PLC CPU是TSX P57453,昨天突CPU停止运行两次,请问各位在什么情况下PLC的CPU会停止工作?

网友A:
程序错误,或硬件问题.

网友B:
2楼的回答简单明了!我赞成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什么样的硬件问题?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是IFM的AC1303 CPU有时也会出现死机现像,但只要断电一次就可以重新运行,不知何原因?各位高手,请帮忙!

楼主:
我这断电还不行,断电只能消除I/O口故障,还需重新启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