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5):
我单位6KV电容补偿柜中的电抗器燃烧起火,造成补偿无法投运。这些设备都是新安装的,投运仅一个星期,就有一组电抗器燃烧起火,其它11组均有不同的开裂现象。

网友A:
兄弟,新设备包换得吗?劣货,耐压差了.更新.

楼主:
现在的关键还不是追究质量问题,而是要快速恢复电容器投入.我们采取了甩掉电抗器的办法应急,已经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B:
你这产品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哦!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坏了!

网友C(2006-09-23):
正常情况下,电抗器是不容易损坏的

有可能是电抗器选择的型号不正确

要么就是电抗器先天设计不良

甩掉电抗器只是救急的办法,最根本的是查出根本原因,并尽快接上电抗器

否则电容器的寿命也会大大降低

本人拙见。
艾克米-Acme,为您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

网友D:
退货!换大一级规格的.消谐电抗器有它电容会更安全些

网友E:
电抗器的型号指的是什么?

网友F:
劣质产品还是选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