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5):
使用GP-37W2B 单彩触摸屏 与 S7 300 318-2 CPU 通讯

电缆是根据手册自己制作的 检查 没有问题

现在的现象是 在 插上 电缆后 就会出立即现一个错误信息 02:FB:002

传输简单画面后 会有 接受数据错误信息出现 02:FD

触摸屏自诊断 422 端口 通过 但是DTR 和 RTS 均未成功

设置PLC MPI 口   触摸屏 SIO 波特率均为 19200

PLC 未写程序

请教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请检查GP系统区的设置, 即GP settings -->Mode settings -->System Start Address 和 MPI network  -->Data Block Configuration. 一定要保证, GP系统区对应的DB块, 在Data Block Configuration里面已经配置!

在S7 CPU 318-2 程序里, 一定要要有GP系统区对应的DB块!

祝你成功!

网友A:
另外, 请检查GP settings -->Mode settings里面是否选中"direct"方式, 不能选"via MPI adapter".

楼主:
l连接方式 是 DIRECT AND VIA MPI ADAPTER

DATA BLOCK CONFIGURATION 里面默认的DB1

我在PLC里面也 新建OB1 DB1 FB1

并在OB1里 简单写了几句 仍然 错误依旧 !

能再给点 提示 吗?谢谢了!

网友B:
程序要写下!

楼主:
程序 写了

触摸屏做了简单的画面 一个BITSWITCH 也在PLC 做了相应的处理

依然 现在 PLC 通讯错误 或者 数据接受错误 !

网友C:
兄弟,搞好没有。我也是做这个,也出问题。报错为02:FE。不知道什么原因。找到原因告诉我。多交流交流。我的QQ:6256112 .

网友D:
对照用户手册解决问题;

很有可能是电缆问题,或者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或者直接在GP设置中的系统区关掉

楼主(2006-08-18):
1 在PLC 的DB 块中 设置相应的 数据交换区

2 通讯速率 一定要在 19200

即解决 以上问题

网友F:
难道通讯速率不能上187.5K么? 我现在用的HITECH的就只能上187.5K,而且画面刷新好慢! 想下一次换Proface呢!   不知道Proface能上187.5K呢? 画面刷新速度怎么样?  谢谢!

楼主:
PEOFACE 可以上187500 但是响应速度很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多方查询 给我的建议 都不适用 最后 无意中 试了下 19200 嘿嘿 。。。

我是2块 37W2B  接318-2的CPU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请教 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自己做的一个小 系统 基本完工

现在的问题是 我一启动变频器 触摸屏 就通讯错误 或没有响应 停掉 既通讯正常

使用 422 总线 通过MPI 与CUP 通讯

变频器是在隔壁的 机柜里 每台变频器 进线 都装有电抗器

通讯电缆专门仪表接地  还试了 无屏蔽双绞线 效果更不好

除以上 还应 注意什么 或说说 你们是怎么做的

谢谢 !十万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