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5):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PLC,我们厂的机器需要控制20个以上温度和5个以上变频器,温度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用s7-200可以实现么?是不是一个温度模拟量占用一个点?我怕控制的温度数目是不是太多了点?

网友A:
如果这些西门子的s7-200都干不了,他在中国早就混不下去了

网友B:
可以的,一个温度占一个模拟输入点,如果是20个热电阻不能直接接入,加温变 变成电压或电流信号接入,最多带7个模块 热电阻模块是两点的 别的是4点

网友C:
用自由通讯或糢擬量控制都可以!

赞成第二位仁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