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

楼主(2006-07-15):
谁有F940GOT-LWD-C  触摸屏与电脑连接数据线的制作
方面的资料小弟急需
最好有图片

网友A:
F900GOT的要吗

网友B:
F900系列的都是通用的:2-3  3-2  4-6  5-5  6-4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网友C(2006-12-22):
我急需用永宏PLC数据线,请问永宏数据线15针转发9针串口线怎么做?

网友D(2008-06-04):
请问哪位有永宏的数据线

网友E:
呵呵;永宏也有不同的型号;

网友F:
是FBE还是FBs?

FBE要有转换芯片的。

网友G:
有永宏的连线
需要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