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5):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PLC,我们厂的机器需要控制20个以上温度和5个以上变频器,温度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用小型PLC可以实现么?是不是一个温度模拟量占用一个点?我怕控制的温度数目是不是太多了点?

网友A:
可以,不过造价比较高;

网友B:
可以,三菱FX系列的

网友C:
可以的 用松下的PLC 和RS485 跟温控仪连接
点数 根据变频器控制步骤来决定

网友D:
我想学习PLC的编程,不知西南地区有没有培训中心?哪位能告诉我?

网友E:
如果要获得很多的输入点的话,三菱的矩阵指令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F:
使用通讯功能温控仪,变频器也用通讯控制。需要2个通讯口的PLC,编程比较麻烦

网友G:
那么诸位高手请问XMTA-800最多可以控制多少个温度点

网友H: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来做

网友I:
好东西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