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5):
我现在要求对负载的转矩作检测,
一般的伺服电机里都有力矩的检装置吗?
还是我必须另外在输出轴上加力矩检测元件。
如果是我自己另外在输出轴上加力矩检测元件的话,
那一般的伺服控制驱动器能对这个信号作处理吗?

网友A:
一般的都可以,但是有些简化版的就做不了。要控制力矩最起码要有模拟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