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6):
我们工厂有一个飞歌空调室内机电路板上有一个电子原件,我不知是会么东东!请各位大侠指点谜经!
l7812cv
wcc1a9849
morocco
请告之如何用万能表检测该原件的好坏,具体作用是什么,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2006-08-16):
三端稳压器,就是7812.

网友B:
就是78系列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为+12V,1脚输入电压2脚接地3脚输出电压.在通电的情况下测1.2脚是否有电压输入,如有则测3.2脚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无或低于11.5V则已损坏.

网友A:
单独测量78XX三端稳压器: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
公共端----输入端:公共端(红表笔)输入端(黑表笔)0.5~0.7V;
                     公共端(黑表笔)输入端(红表笔) 大于1.
公共端----输出端:公共端(红表笔)输出端(黑表笔)0.5~0.7V;
                     公共端(黑表笔)输出端(红表笔) 大于1.
输出端----输入端:输出端(红表笔)输入端(黑表笔)0.5~0.7V;
                      输出端(黑表笔)输入端(红表笔)大于1.
满足以上结果,三端稳压器是好的!否则是坏的!

网友A:
79XX系列的测量结果:与78XX系列相反!

网友C(2007-05-08):
我不知道   GUNTHER
            3563.1231.121是什么芯片

网友D(2007-07-25):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   GUNTHER
             3563.1231.121是什么芯片

不是芯片,是继电器,品牌GUNTHER,主要由干式舌簧片与励磁线圈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