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6):
大家好!
  我是一位新手,我现在有一个欧姆龙E6B2旋转编码器,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比如出线(A相、B相、Z相)该怎么接(与西门子PLC),以及在西门子PLC中怎样对编码器进行编程得出电机的转速。请大家帮忙给一些意见。不胜感激!

    前几天发的无人问津,我看了一下,主题有问题,:-)希望这次大家可以关注它,希望可以得到高人的指点。

楼主:
谢谢了!
    我刚开始学有点心浮气躁了,看来还是要静下心来看书。
    有问题再请教高手。
    如果其他高手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希望可以继续提出来。先谢了!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B:
看书加实践

网友C:
看编码器的资料就OK了

楼主:
编码器的资料我有一些,但是只是大致介绍一些性能,注意事项,看过了还是不会用。

楼主:
我已经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是有些小细节还是不清楚
A、B相都接入PLC以后,PLC可以分别对它们脉冲记数,
但是怎么辨别A相比B相超前还是落后呢(而且相差只有1/4脉冲)?

网友D:
我用过E6B2与omron的plc连接, 只需要设置一下PLc脉冲计数的模式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自动判断A相比B相超前还是落后, 即正反转, 并同时加减所计的脉冲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我用的是西门子PLC,它也有一个类似的计数器,我试着用一下,有什么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E:
可以直接用cpu里的记数器连接就可以了.
不过我发现旋转编码器有丢码的现象,不知谁能支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