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7):
大家都知道的在在变频的同时也要调压,基频以下往下调,但是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要适当的抬高电压作为补偿.而基频以上就要抬高电压才能维持压频比不变,但是电机的额定电压不能在往上调了啊?究竟基频以上是怎么调的啊

楼主:
自己顶个先

网友A:
基频以上为恒功率;
电压最高只能到额定电压;

网友B(2008-01-12):
在基频以上它是靠降低电机的磁通量来升速的。我忘了是哪个公式了你可以去查查,在基频以下如果只改变频率,就会造成电磁铁过饱和,造成很高的励磁电流,升温使电机故障。再基频以上是他的电压不能再升高了,所以只是提高频率的大小,来提升转速,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C:
精华就是精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精华?再好好看看
呵呵,谢谢,看来我犯错误了,阅读不仔细,已经撤销了,不好意思。再次感谢你的纠错。

网友F:
基频以下是恒U/F比调速,基频以上是采用弱磁升速方式调速,电压并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