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请教 变频器

楼主(2006-07-17):
最近改造一台实验设备,要求做一搅拌器,降至30转。启动后 每分钟300转,持续5分钟。然后转速降低到30转,降低时间20分钟。转速30转时维持15分钟。系统停止。
 现有电机+减速器一台(减速比30)

                                                请教要用变频器该怎摸做?

网友A:
现有电机+减速器一台(减速比30) 加变频 加个小PLC,主要注意降低过程,差值按秒 10秒或者分钟等单位(看实际要求)等分,进行相减。感觉可以实现的

网友B:
用一个小PLC 就可,PLC有高速计数功能,用编码器输入转了几圈或用接近开关都可。

网友C:
同意三楼说的。那样比较简单方便

网友D:
我想最简单也是最省钱的,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有两个就够了,变频器不是可能选择恒速的吗?你选择两个固定的速度,通过时间继电器控制I/O接口,

网友D:
我的QQ是381561029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是
使用带图形运行方式的变频器(大部分都带)使用图形运行方式即可参见随即说明书
有的说明书介绍是PLC方式

网友F:
用过变频器吗,那里有段速控制的,

网友G:
艾默生变频器含有多段速,最多可设置7段
湖南13319569191

网友H:
找一下变频器的手册,最简单的方法就直接用一台变频就能达到这样的功能

网友I:
用ABB550的,它自带多个定时器。

楼主:
是不是变频器在低频工作 电机发热太厉害?

网友J:
用一个台达小PLC就可以完成

网友K:
可以和我联系,我做过
http://www.lanyangauto.com/
021-51082175-205  陈先生

网友L:
用我公司的变频就可以达到了,最多可以8个速度4个加减速时间。运行时间任意设定

网友M:
假如你的转速控制精度不高,直接用变频器驱动不需要反馈,更不需要小PLC,只是变频器品牌有所要求,目前市场上有7成变频器有此功能,你若需要可以跟我联系,我帮你选型。

                                                                                   于来金
                                                                  艾默生、易能、康沃变频器代理商
邮箱:www.yulaijin@163.com

网友N(2006-08-16):
象你这样的要求,大多数变频器内部都带有可编程循环工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