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7):
使用手册上说是不行。
使用RS232接口。
可有热插拔出问题的记录?

网友A:
看见过西门子的200热拔插烧口的案例
建议花不了多少时间,还是先断了PLC的电源再拔吧。否则万一成了牺牲品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B:
非要热插拔的话最好加个光电隔离器;

楼主:
不过以前用OMRON的时候从来都是热插拔的。习惯了啊。
开机关机挺麻烦的,都不是小机器。
所以想确认一下,如果有人用和利时的烧毁过,那就没话说 了。

网友C:
OMRON 热查拔也的小心我曾经热查吧造成PLC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