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7):
各位熟悉S7-200 PLC的大哥,小弟是PLC新手,在看书时下面这段关于定时器话看不懂原文如下:

1ms分辨率
1毫秒定时器对定时器启动后的1ms间隔进行计数,既1ms后执行定时器指令启动定时器。1ms定时器每隔1ms刷新一次(定时器位和定时器当前值)。不和扫描周期同步。当扫描周期较长时,在一个周期内可能被多次刷新。由于定时器在1ms内可以在任何地方启动,因此预设值必须大于最小需要的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ms定时器要确保至少56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应为57。
10ms分辨率
1毫秒定时器对定时器启动后的10ms间隔进行计数,既10ms后执行定时器指令启动定时器。10ms定时器在每次扫描周期开始刷新(即,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定时器位和定时器当前值被保持,并把累计的10ms的间隔数家到启动的定时器的当前值。由于定时器在10ms内可以在任何地方启动,因此预设值必须大于最小需要的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0ms定时器要确保至少140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为15。

100ms分辨率
1毫秒定时器对定时器启动后的100ms间隔进行计数,既10ms后执行定时器指令启动定时器。100ms定时器在每次扫描周期开始刷新(即,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定时器位和定时器当前值被保持,并把累计的100ms的间隔数家到启动的定时器的当前值。由于定时器在10ms内可以在任何地方启动,因此预设值必须大于最小需要的时间间隔。例如,使用100ms定时器要确保至少2100ms的时间间隔,预设值为22。

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使用1ms分辨率定时器为什么要确保至少56ms 使用10ms分辨率为什么要确保140ms 同样100ms分辨率的要确保2100ms?56,140,2100,这几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哪位大哥能用通俗点的话解释一下我到底该如何使用这三个级别的定时器啊?

网友A:
呵呵,这其实就是三个例子,你的设定值(预设值)要比你所需要延时的最小值大于1,就像100的,你如果要确保1000ms的延时,那你最好设成1100ms,如果确保5000ms,那你最好设成5100ms

楼主:
5555 1楼说的我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