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7):
如何延长三菱变频器与其操作面板的通讯距离?大约延长到80米。
原厂家设计失误,网线已布好,不想再放电缆。
谢谢!!

网友A:
直接延长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B:
要延长80米!!!!!!

楼主:
难道真没有办法吗?

网友C:
晕,80M,422方式才行啊。
有支持422方式的扩展操作器吗?

楼主:
各位出个方案吧,急死了,
能不能加一个什么样的中继器,变频器和操作面板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网友D:
它本身就是485的,可以用,

网友E:
网线连接器……如果你是说变频器自带的那个小方块控制器(小面版),根本没有办法!

网友F:
都是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