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7):
     如果一个交流电源和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串联!!!此电路中有电流吗???    我想没有!!!可好多人说有!!!我的想法是这样!大家看对不!    在交流电的 正半周!!电容通过二极管充电到与电源等电压!!!负半周二极管截止电容没有放电通路电量保持!!!!下一个正半周因为电容与电源等电压所以没电流!!     { 二极管反相电流很小 可以忽略!!}     请高手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吧!

网友B:
有个动态到静态的过渡。

网友C:
个人发觉是没有

网友D:
应该没有

网友E:
动态时有,电容充满电后,电流几乎没有了

网友F:
应该有把

网友G:
这个问题好,明天我就试下再回复楼主

网友H:
好象有吧

网友I:
看负载的情况,及负载的性质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动态时有,电容充满电后,电流几乎没有了

网友K:
用在某些地方上,可证明电源有电在工作.

楼主(2006-08-21):
根据各位高手的分析就是没有!    那么在相似的放大电路中!也要拒绝这发生!!一定要加旁路吗???

网友L:
应该说是有电流的.
因为电容器的绝缘电阻不是无穷大,存在一定的漏电电流!

网友M:
有电流!该电路常用于老化电容,或考验电容的实际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