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8):
 单位里的楼道LED诱导灯有若干只发出嗡嗡声,走廊应急灯大多数已经显示故障,表现为按下试验按钮灯泡不亮,是不是电池坏了?初学者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1、按钮坏
2、按钮回路线断
3、灯泡坏
4、灯泡接线断
5、其他电路坏

网友B:
我觉的是按钮回路线断

网友C:
蓄电池坏了,须更换.

网友D:
用了多少年了?应该是蓄电池坏了!

网友E:
蓄电池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F: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蓄电池输出端有无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G:
应该是电池坏了,楼上朋友说的对,用万用表策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用了四年了,有些蓄电池输出电压正常的,但也不亮,而且按下试验按钮发出杂音!

网友H(2008-04-30):
请大家帮忙应急灯红灯不亮不能充电怎样解决

网友I:
应该是继电器的触点粘死了

网友J:
多数是电池坏了,拆下来换吧。

网友K:
有些是电池坏,有些是里面的电子模块坏,建议更换新的,模块坏了好难修的

网友L:
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