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分流器问题

楼主(2006-07-18):
一般测量大直流电流大多采用分流器,而分流器输出的是75MV的电压,我想问的是这个电压可不可以同时并联两块同样型号的表呢?这样接法对仪表的指示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A:
理论上有影响,实际没影响。

网友B: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C:
不会影响!

网友D:
影响很小很小,可忽略

楼主:
谢谢诸位!我已经应用了,效果很理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