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8):
我们经常听说到PLC有组态软件,也就是能组态成人机界面的软件,而它和编程软件之间怎样进行数据交换,就是把PLC的变量引进来的呀.谢谢大家.

网友A:
组态软件,编程软件用应是一样,只是个叫法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B:
楼上错了,组态一般讲的是监控软件,可以编辑画面、报表等,而编程软件一般指梯形图软件QQ7108570

楼主: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象组太王里的外部IO 变量是不是就是和地层的编程软件通讯呀,
再象有的组太软件需要用到先配置软件象西门子的PLC配置以下服务器是个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