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8):
最近单位考了一道电工题!题目如下:(我是笨的没有设计多,请教各位)
双速电动机自动加速、停机前先减速后停机。
 要求:设计电路、启动时先低速运行一段时间(5-60)秒后,高速正常运行;停机时,要求先减速运行(5-60秒)后停止。
 材料:三极高分断断路器1个
         两极高分断断路器1个
          保险5个
          按钮2个(各有2组常开、2组常闭)
          热继电器1个
          中间继电器1个(4组常开、4组常闭)
          时间继电器2个(得电延时、断电延时可选择)
         接触器3个
         双速异步电动机1台
        导线、电缆若干
当时给了60分钟的时间,我是想破了头也没想明白如何让它自动减速停止,请教各位师傅!谢谢(最好给个电路图,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A:
用plc来做就太容易了,用继电器来做有难度!

网友B:
你是用变频控制还是直接用继电器控制呀,或者象二楼说的那样用PLC

网友C:
用PLC比较容易些!

楼主:
楼上的各位,没看到给的材料吗?不让用PLC呀!(谁知道这年月怎么还有这人考这东西)

网友D:
你是新钢的吗

网友D:
用PLC控制的简单,但用接触器控制也可以,刚自己画了一个电路图。。马马乎乎可以用,材料和你上面一样

楼主:
楼上的朋友把图传上来我学习学习!

网友D:
我是自己手工会画的   不知道怎么用电脑画出来

网友E:
求助autocad软件

网友F:
简单,我不回贴到这里,把你的传真告我,我给你传过去

楼主:
发到我的信箱里吧
sfgl_999@163.com

网友G:
把你启动过程的图画出来,然后用停车按纽的常闭节点停高速,用常开节点给低速和第2个时间继电器,最后时间继电器动作则全停

网友H:
我做出来了  要的密我QQ87395264

网友I:
启动电路
这有什么难的,给你一个参考图吧.

网友J:
我在这里只说控制线路,就是说小型断路器还有熔断器就不说了!
假设KM1,KM2,KM3分别是低速启动,高速运行和低速停止!
用2个按钮控制中间继电器KA的启停,然后用KA的触头分别经过得电延时和断电延时继电器控制3台接触器,继电器和接触器再做个互锁就可以了!
具体的自己慢慢体会

网友K(2006-11-21):
把图发我呀,急呀,本周日就考试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有什么难的,给你一个参考图吧.

這個圖我看不行吧,別的不說,如果電機高速運行一天,是不是SJ1也要得電一天呀?這在設計電路圖的時候是很忌諱的。

网友M(2007-05-09):
这个简单嘛1

网友N:
最完美的双速电机启动电路
主电路没画,工作原理自己去分析,接触器只用了2个,完全可以应付考试。

网友O(2007-06-14):
引用 楼主:
最近单位考了一道电工题!题目如下:(我是笨的没有设计多,请教各位)
双速电动机自动加速、停机前先减速后停机。
  要求:设计电路、启动时先低速运行一段时间(5-60)秒后,高速正常运行;停机时,要求先减速运行(5-60秒)后停止。
  材料:三极高分断断路器1个
          两极高分断断路器1个
           保险5个
           按钮2个(各有2组常开、2组常闭)
           热继电器1个
           中间继电器1个(4组常开、4组常闭)
           时间继电器2个(得电延时、断电延时可选择)
          接触器3个
          双速异步电动机1台
         导线、电缆若干
当时给了60分钟的时间,我是想破了头也没想明白如何让它自动减速停止,请教各位师傅!谢谢(最好给个电路图,大家研究研究)
去年在一个网站做过这个题目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主电路没画,工作原理自己去分析,接触器只用了2个,完全可以应付考试。
会一直低速运行下去的

网友I:
说得对.按下停止按钮后会一直处于低速运行状态.

网友P:
5楼的,你好 我也是新余的

网友Q(2007-07-22):
这么简单,还用的着50分吗。我还不知道怎么发给你。唉,可惜呀

网友R:
启动的时候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停止时用一个,你参考一下星三角启动吧,我想有帮助

网友S: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主电路没画,工作原理自己去分析,接触器只用了2个,完全可以应付考试。
会一直低速运行下去的
           怎么会一直低速运行呢!原理没问题,只是与楼主给的材料不相符.

网友T:
此电路完全正确,狂顶

网友N(2007-11-02):
24楼和25楼的意见是对的
我很久没来看我的帖子了,今天来看了一下,发现我的图是有点错误,24楼25楼提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图是:

网友N:
正确的图是

网友U(2007-12-19):
我有CAD软件QQ47644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