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6-07-18):
诸位高手,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希望大家帮帮忙:
我家修改电路,一个插座,三根线,零线\火线和地线,如果把地线和零线或者火线的位置弄颠倒了,是不是会引起跳闸?

网友A:
关键是不能和地线接反。规范是左零右相中接地。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不能和地线接反。规范是左零右相中接地。

网友D:
只有火线和零线接错不会跳闸,其它接错匀跳闸.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E(2006-09-28):
如果零线和地线搞错是有危险的,且有漏电开关的话,你是合不上漏电开关的.

网友F:
支持楼上的,一定不能搞错,否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