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7-18):
请问0-5欧姆,1.5千瓦可调的电位器那有买的,如果没有怎么 样来制作,

网友A:
滑线电阻器,即用金属电阻丝绕成的可调电阻,可承受大电流,业余自制较困难!

网友B:
好象发电机的配电柜上都有这种大功率的可调电阻应该很好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