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8):
大家好:

   请问大家三想发热管的电流和三相马达的电流相差那么大?同样功率的发热管和马达的电流大约相差四分之一!请问发热管和马达的电流是怎么算的?

楼主:
大家好:

   请问大家三相发热管的电流和三相马达的电流相差那么大?同样功率的发热管和马达的电流大约相差四分之一!请问发热管和马达的电流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发热管按纯电阻来计算,即功率/电压=电流。电机电流的计算应考虑功率因数,看电机铭牌上的参考电流可见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热管按纯电阻来计算,即功率/电压=电流。电机电流的计算应考虑功率因数,看电机铭牌上的参考电流可见一般。
电机电流估算为功率的2倍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回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