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8):
人机界面是三菱900。PLC是Q02,请教各位,如何记录故障时间,次数等

网友A:
在人机里编个处理程序。

网友B:
在程序上可以用数据寄存器记录故障的次数与发生时间,在触摸屏上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C:
三菱900有报警纪录这个选项,你把对应的故障位软元件对应起来就可以
我也是用Q02的,多多交流!
QQ:18549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