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6-07-19):
有一个N秒的脉冲,如何实现3N或4N脉冲
用一个定时器如何实现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是无法实现脉冲信号发生器的功能, 必须用两个定时器来做!

请把你的 N秒的脉冲S7程序贴出来, 我看看是否有办法来3N或4N脉冲.

网友B:
计数,不行吗!?

网友C:
用一个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