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9):
有一台EPSON LQ-1600-2型打印机故障,拆开后发现电源板部分有一型号为K1356的元件(有3个管脚),管脚间的电阻都只有几个欧,可能损坏,有哪位大侠知道K1356到底是什么元件,具体参数和测量好坏的方法,请赐教,先在此谢过!!!!

网友A:
大功率场效应管,用万用表测量与普通三极管不一样。

网友B:
K1356是N沟道功率场效应管.
可以用耐压500V以上,电流5A的任意型号的N沟道功率场效应管代换.

网友B(2006-08-19):
K1356是N沟道功率场效应管.
耐压900V,
电流3A,
功率40W

网友C:
请问怎样查它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