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加密求助。

楼主(2006-07-19):
谁能指点一下,CQM1H的程序怎么加密?

网友A:
點擊PLC裡面有一個保護就是

网友B:
CQM1H编程手册上说:“CPU单元前面的DIP开关的1脚可置为ON以防止编程设备改写PC设置。1脚置ON时,不能从编程设备上改写用户程序,只读DM区(DM6144~DM6568)和PC设置(DM6600~DM6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