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编程

楼主(2006-07-19):
请教各位大哥:
 小弟刚买的S7-200PLC,在下载程序时弹出“出现编译错误,如需更多信息,请查看非致命错误”可是我编译时没有发现问题,不知何故,请教各位帮忙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在下面的位置,看看是什么错误,也可以直接转到错误的network.

网友B:
我看应该是编译错误,Lz仔细查下

网友C:
用最新的软件V4.0 SP3  我原来用旧的软件下载就出现这种问题,新PLC新软件

网友D:
编译肯定出错了,不然提示不可能会是出现编译错误,如需更多信息,请查看非致命错误

楼主:
编译没有错误,软件版本是4.0.0.81.我以前编好的程序都下不进去,在别的机子上可以.我买的是国内组装的.不知是否有关?

网友C:
呵呵,你那不是最新的,CN的要最新的 V4.0 SP3  V4.0.3.08  下载个试试吧

楼主:
我下载了新软件,可是安装不上去。说是旧的4.0版本软件没有卸载完,无法安装。急啊,早知如此费劲不如买进口的。现在我没有办法啦。真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C:
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E:
查找注册表,删除相关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