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19):
现一台CQM1 的PLC从PLC上载到电脑时程序间段的出现问号,也就是程序不全,每次上载都不一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部份加密????/???

网友A:
电池取出来测一下电压上多少?

网友B:
使用的编程软件不一样QQ 7108570

楼主:
谢谢!各位了!试试了!!

楼主:
电压是测了,现在问题又出来了.出现FAL报警了,怎么办?大哥们?/

网友C:
FAL报警是由程序设定的。请检查程序的FAL编号,看看是什么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