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up7 5。2

楼主(2006-07-20):
,我在装西门子S7 5.2是出现这样的画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做成虚拟光驱或者光盘安装,也可试试解压到硬盘的根目录下或者根目录下一个非中文目录下。我原来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做成虚拟光驱或者光盘安装

网友B:
将文件拷入硬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