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0):
我现有一7.5KW三菱变频器带7.5KW变频电机,速度共为5种速度,多段速度设定(高速)Pr4=50,(中速)Pr5=33,(低速)Pr6=10,(速度4)Pr24=42,(速度50)Pr25=50,
外部档位控制:
1速:RL为 ON (速度3低速)
2速:RL 和 RM为 ON (速度4)
3速:RM 为ON(速度2中速)
4速:RM 和RH为 ON(速度6)
5速:RH 为 ON(速度1高速)
上限频率Pr1=120
下限频率Pr2=0
基低频率Pr3=50
加速时间Pr7=10
减速时间Pr8=5
过流保护Pr9=17为厂商设定值
启动频率Pr13=0.5
外加电磁制动器,只要打上档位,制动器打开,变频器工作,电机旋转.
故障一:
当轻载时工作如常,当满载时(12t)我从一档启动,制动器打开,机构应该向前运行,可是就在此时,机构却因为所带负载惯性向后带动机构运行一点,这虽然是一点,但是在12t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但随后向前,一切工作如常l
分析:
可能是低频时电机输出扭矩不够,在制动器打开的情况下,扭矩小于负载力矩导致
以下解决方案请各位讨论那种比较能解决故障
解决方案:
1.减小基底频率Pr3
2.提高启动频率Pr13
3.提高启动转矩(不知道怎么提高,请各位给点建议)
4.减小启动时间(在这一故障下达不到目的,因启动时间再短,只要满载,只要制动器一打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个人观点)
我能想的就这些了,我想在解决问题之前先听听大家意见!

故障二:
变频器和电机同上参数也同上
当机器放在外面被雨淋了一段时间,放着不用,等到第二天,在启动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了,看屏幕显示过流
当天很冷的地方,机器放一段时间不用,再启动的时候也不能工作,同样显示过流
分析:
在1速时,大概4-5HZ 出现的情况.
某机构卡住,电机转不动,或减速器油冻住,或某机构不够润滑,电机不转电流
上升,变频器电子过流保护,跳.
虽然卡住但不严重,修理机构更麻烦.
所以.........
解决方案:

把电机直接接到三相电上,制动器打开,把电通上,电机动作.(空载时这么做的)然后再把它接回变频器,一切工作正常.

但过了两天,情况又出现了.
我就想到把电子过流保护调大,它但是我这个值我怎么也输不进去,不会是厂家保护了吧.
我现在就想该这个值有人知道提点一二.
这次就写到这,先吃饭等大家讨论了再说吧,人是铁啊.

网友A:
也许是你使用上的问题,不是变频自身的问题,建议通读使用手册和更详细的分析你的设备工况,调整变频参数,除了厂家参数不可调之外,所有参数都可调的...

网友B:
你的变频器的型号是那种?第二种情况可能是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太差了,如果工况很差,高温、低温都有,最好选用重载型变频器,或选比电机大一挡的。

楼主:
变频器型号:FR-A540 7.5KW的 工况对变频器不不存在问题,对减速器有,比方说天冷时内部润滑油变稠,长时不用机构不润滑了的缘故,在低频时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C:
低频时转矩低,可以调一下第一个参数转矩提升,不过不能太大,太大容易过流

网友C:
三菱变频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延时报警调闸。

网友D(2006-08-21):
支持5楼的观点,设定值最好在1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