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7-20):
一个老式车床,主电机工作几分钟就会停下来,过几分钟,再次启动,又能运转几分钟,回路中只有保险、接触器和热保护继电器,我把热保护继电器的下端电线接到上端,问题依然存在,请问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检查接触器触点、线圈

楼主:
停转时我量了一下接触器,上火有电,下火没电,希望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B(2010-05-26):
接触器触点坏了,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