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0):
本人要做一个工业烤箱,总功率30KW,我初步考虑是采用三角形接法,即每相10KW,但不知道电流应该怎么计算,空气开关应该选多大电流的,望高人指点

网友A:
线电流就是相电流,线电压应是380V,也就是额定电压是400V的用电设备,电流每相是25A,用三相开关是80A的也就够了.我这样说不知对吗?仅供参考.

网友B:
如果是三角接法那二楼的没错。。。

网友C:
我认识,每相的电流应该在20---25安之间,开关用80 的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是星形的话那又应该是多少呢?望指点

网友D:
2楼说的应该没错!

网友A:
三角形时是 I线=P / U线=10K/380=26A。而Y形时是 I相=I线 =P/U相=10K/220=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