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0):
项目情况是:
1、有一个远端的泵房(DI6,DO3),距离在2公里左右,其他比较集中。
我的想法:选用CPU314-2DP和ET200B,通过PROFIBUS-DP总线方式连接,其中ET200B用于远端的泵房控制,设置S7-300为主站,DP连接是否需要中继器(手册数据是9600波特率或以上时,最大距离1200M)?使用ET200B相对使用S7-200哪个方案会好一些。性价比以及编程调试方便性上。
2、使用上面DP连接时,ET200B的编程方式有些疑问?是作为S7-300主站的一个分布式I/O模块来做,不需要特别的通讯SFC处理吧?
3、使用FC105处理模拟量输入4-20ma信号,输入是BCD码,输出是REAL型的电流值对吗?要转换成实际的AI值需要线性换算对吧?看到一个例子使用了READ ANALOG VAVLE464-2这样一个标准FC,这个FC具体是怎么用的呢?设置的是测量量程,输出就是实际值吗?
4、另外哪里有标准FC,FB的功能说明及I/O说明

网友A:
个人认为还不如在那个泵房里面直接用S7200,这样比用300价格要合算.应为你用ET200B+中继器这样的价格应该会超过S7200的价格.

楼主:
中继器是少不了的,远程的站和主站需要通讯数据,这是必不可少的。
距离2公里,选择FROFIBUS-DP也算比较合适,有更好的总线选择方式吗?中继器也挺贵的,能省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