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6-07-20):
请问一下 一个普通的100W的灯泡 短路的时候会产生多大的电流
线是4个平方的 保险是20A 的 如果灯泡短路 保险会不会烧坏

网友A(2006-11-21):
保险会烧坏!

网友B:
燈泡原本就是短路的 不是嗎   短路才能發光不是嗎

保险会烧坏 應視為綫路短路  跟燈丝不相関

网友A:
灯泡的钨丝冷态电阻小,并不是真正的短路!
灯泡短路不是灯丝短路!

网友C:
保险不烧毁就不是好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