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0):
请教各位我有一款松下FP1-C40用打印口与RS-232口相联,或COM1口直接如232口相联,软件是FPWIN2.2,无论是上载还是下载程序都提示无法连接PLC。请教各位我哪里问题了,还是哪里需要设置,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电缆问题吗?换成RS422那个接口的电缆试一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ortlink=0.689

楼主:
我也用了422那个接口电缆,结果也是一样提示无法连接。现在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了,用COM1+422那个接口连上了,是电缆的问题,软件不用什么设置,直接就可以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