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0):
我公司一台柴油发电机300KW,发电球为利来森玛。出现无电压故障,检查发现6只整流2极(3正、3负)全部击穿,AVR正常。更换整流2极管后电压输出恢复正常。但带载运行1小时后,2只正极的2极管损坏。有以下问题不明,请达人帮忙。
1、什么原因导致整流2极管被击穿。
2、AVR给励磁定子的电压如果正常,励磁电流在什么情况下会过大。
3、如果AVR不能正常检测电球输出电压,是否会无限加大对给励磁定子的电压,导致过大的励磁电流。

网友A(2013-04-23):
励磁线圈有没有接地的问题。或者发电机绝缘问题。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有高手回答吗

网友A(2013-05-23):
引用 网友A:
励磁线圈有没有接地的问题。或者发电机绝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