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0):
在测量过热蒸汽流量时,如果压力偏低的情况下,数显表上显示流量偏小。但是,查看变送器,变送器的输出大于20毫安,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流量小是以为有温压补偿,但是变送器大于20毫安呢?差压怎么回如此只大呢?
实在不明白,所以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就不知道换个变送器试试,一点点排除吗。

网友B:
是用孔板测量吗?
我想是不是孔板设计的时候参考数据与现场中实际的数据偏差太大,所以导致变送器的量程设置偏大呢~,只要恢复正常压力和温度,应该变送器也会回到正常范围,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网友C:
差压值过大往往是压力偏低的情况蒸汽流速过快造成变送器输出超量程.只要恢复设定压力和温度后流量就能恢复正常.

网友D:
请问测的是什么设备的过热蒸气-------炉锅............................. 用是的孔板还是...................

网友E:
先换个变送器试下

中国工控商务网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advancedseach.htm

网友F(2006-08-28):
你用的是多大的量程呀
        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