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阻怎么选

楼主(2006-07-21):
我想用24V,0。7A的开关电源,作为发光二极管的电源。请问大师傅们我应该串多大的电阻,帮帮忙。

网友A:
建议发光二极管电压取1.5Vdc,电流取20mA,由此可得,所需电阻计算值为:(24-1.5)/0.02=1125Ω,实际上我们可选用1.2KΩ-1.5KΩ的电阻,电阻功率为1125*0.02*0.02=0.45W,因此我们可选用1W的电阻最合理.
总之,建议你可选一个1.5KΩ,1W的电阻器

网友B:
要看你的是什么颜色的呢

网友C:
不是高亮的LED电流取5mA就足够了,20mA要折寿的

网友D:
是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扫描?需要的电流是不一样的。电源电压单管5V  足矣!!

网友E:
1.2--1.5K1/2w电阻足也。

网友F(2006-08-26):
倒是没什么注意这一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