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1):
主程序
 ↓
  →中断程序
  ← ↓
 ↓
主程序
能不能让中断程序执行后,不让它回主程序的中断处继续运行,而是跳回程序的起始处.
我是个初学好者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有没有办法的,各位大侠说句话啊

网友A:
跳转指令,不知道能不能从中断里跳到主程序的开始,没试过

网友B:
应该可以,只是从没这样用过

网友C:
不行的,中断是随机发生的,所以中断的进入和退出位置也是随机 的,要想从中断一出来就转到程序的初始位置,那是不可能的,只能程序的多个地方设置标识位来判断是否发生中断,有就跳转,否就继续.中断是不能用JMP来退出的.只能RETI!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D(2006-11-15):
http://210.51.165.53:8080/viewthread.php?tid=489&extra=page%3D1
到这去看看我的贴子吧,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网友E:
有狗的话搞个死循环,没狗直接跳转到开始

网友F:
是用reti,我在学校时候编过这样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