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阻

楼主(2006-07-21):
一般热电阻采用3线制测量,请问在不拆开与卡件连接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电阻为什么会出现在2个或3个电阻值之间的变化?热电阻内部的线路图是什么样子的?卡件内部接收是什么情况(就一个单纯的电桥吗?)?

网友A:
看看电阻的绝缘是否良好

楼主:
请高手解答,绝对不是绝缘问题

网友B:
在不打开卡件的情况下,可以测量热电阻两端的毫伏电压值来确定热电阻是否正常.至于毫伏电压的绝对值大小,不同的变送单元也不是相同的.可参照同类型工作正常的仪表进行比较确定.

网友C:
热电阻两端也有电压吗?
 一般测量电阻值都是断开一端才能测量的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为什么必须断开测量猜准确?不断开的话是怎么影响的?

网友D:
同意
虽然热电阻是根据温度产生的电阻信号
但是电阻信号要传送到显示仪表或者是PLC
那么同样需要在上面加上电压然后以为电流的
形式返回显示仪表这就是说你如果不断开的话
那么你可以测到电压,具体的大小不同的变送
单元不同,不过电压应该是一定的。

网友B:
测电压,一般为毫伏级.

网友B:
为了方便现场温度仪表的日常维护,我们编写了铂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毫伏/温度对照表,主要为解决现场维护时检查温度仪表时,必须断开检测元件才能进行检查的现象。若断开检查时,就会发生因设备的保护连锁而引起跳闸停车,影响生产的连续运行。这种现象在现场维护的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在所有现成的资料中,有关热电偶的分度号标准是现成的。而对于热电阻方面的检测标准则是,断开检测元件进行阻值检查,再对应查看热电阻的分度号标准,确认热电阻检测元件是否正常。
所以说,我们针对生产现场实际而编写的铂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毫伏/温度对照表是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独有专用资料。
      铂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毫伏/温度对照表
  针对生产现场实际而编写的铂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毫伏/温度对照表,江苏鹤林独有专用资料。
TMT181系列Pt100热电阻LED显示温度变送器毫伏/温度对照表                         (mV)
(℃) 0 1 2 3 4 5 6 7 8 9
0 37.46 37.61 37.75 37.90 38.04 38.19 38.34 38.48 38.63 38.77
10 38.92 39.07 39.21 39.36 39.51 39.65 39.80 39.94 40.09 40.23
20 40.38 40.52 40.67 40.82 40.96 41.10 41.25 41.40 41.54 41.69
30 41.83 41.98 42.12 42.27 42.41 42.56 42.70 42.85 42.99 43.14
40 43.28 43.43 43.57 43.72 43.86 44.00 44.14 44.29 44.44 44.58
50 44.73 44.87 45.01 45.16 45.30 45.45 45.59 45.73 45.88 46.02
60 46.17 46.31 46.45 46.60 46.74 46.88 47.03 47.17 47.32 47.46
70 47.60 47.74 47.89 48.03 48.17 48.32 48.46 48.60 48.75 48.89
80 49.03 49.17 49.32 49.46 49.60 49.75 49.89 50.03 50.17 50.32
90 50.46 50.60 50.74 50.89 51.03 51.17 51.31 51.46 51.60 51.74
100 51.88 52.02 52.17 52.31 52.45 52.59 52.73 52.87 53.02 53.16
110 53.30 53.44 53.58 53.73 53.87 54.01 54.15 54.29 54.43 54.57
120 54.71 54.86 55.00 55.14 55.28 55.42 55.56 55.70 55.84 55.98
130 56.12 56.26 56.40 56.55 56.69 56.83 56.97 57.11 57.25 57.39
140 57.53 57.67 57.81 57.95 58.09 58.23 58.37 58.51 58.65 58.79
150 58.93 59.07 59.21 59.35 59.49 59.63 59.77 59.91 60.05 60.19
200 65.87 250℃ 72.70 300℃ 79.42 350℃ 86.03 400℃ 92.54
XTRM系列多回路温度远传监测仪毫伏/温度对照表      (mV)
(℃) 0 1 2 3 4 5 6 7 8 9
0 40.70 40.90 41.10 41.25 41.40 41.60 41.75 41.90 42.10 42.25
10 42.40 42.60 42.75 42.90 43.10 43.25 43.40 43.60 43.75 43.90
20 44.10 44.25 44.40 44.60 44.75 44.90 45.10 45.25 45.40 45.60
30 45.75 45.90 46.10 46.25 46.40 46.60 46.75 46.90 47.10 47.25
40 47.40 47.55 47.70 47.90 48.10 48.25 48.40 48.55 48.70 48.90
50 49.05 49.20 49.40 49.60 49.75 49.90 50.10 50.25 50.40 50.60
60 50.75 50.90 51.05 51.25 51.40 51.60 51.75 51.90 52.10 52.25
70 52.40 52.60 52.75 52.90 53.05 53.20 53.40 53.60 53.75 53.90
80 54.05 54.20 54.40 54.55 54.70 54.90 55.10 55.25 55.40 55.55
90 55.70 55.90 56.10 56.25 56.40 56.55 56.70 56.90 57.05 57.25
100 57.40 57.60 57.75 57.90 58.05 58.20 58.40 58.60 58.75 58.90
110 59.10 59.25 59.40 59.55 59.70 59.90 60.10 60.30 60.45 60.60
120 60.75 60.90 61.05 61.20 61.40 61.60 61.75 61.90 62.10 62.25
130 62.40 62.55 62.70 62.90 63.05 63.20 63.40 63.60 63.75 63.90
140 64.10 64.25 64.40 64.60 64.75 64.90 65.10 65.25 65.40 65.60
150 65.75
左边一列为温度值,0,10,20,~150摄氏度.每行从左至有为0~9摄氏度对应的毫伏值.

TMT181系列是德国E+H公司生产的温度变送器.
XTRM系列是上海模数公司生产的多回路温度远传监测仪
供使用此类设备的同行们参考,欢迎批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