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21):
1. 电机的转速和极数与电源的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请用具体公式说明?
   2. 电机的电压和电流与电机的功率之间有什么关系,请用公式说明?

网友A:
电机转速:  (60*f/2*p)*n  f指频率,P指电机磁极数,一对极有2极,即2p.n表示电机转差率

电机功率: √3*U线*I线

网友B:
根号3*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数(0.8)